乐迪飞控

楼主(2017-11-08):
数传怎么不能在乐迪飞控上用啊求解

网友:
标准18字,不错不错

网友A:
问万能的客服呗
你不能用指的是什么,
都可以接数传的,波特率设置对了么?
无线选择576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万能的客服呗
你不能用指的是什么,
都可以接数传的,波特率设置对了么?

对的啊就是连不上在Apm上灯还亮点在乐迪飞控上就不那么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万能的客服呗
你不能用指的是什么,
都可以接数传的,波特率设置对了么?

那有万能客服啊在乐迪官网QQ 群里就解决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的啊就是连不上在Apm上灯还亮点在乐迪飞控上就不那么亮了

apm和pix线序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