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旋翼只有4个叶片转

楼主(2017-11-09):
之前发过一贴,不过还是不懂。六旋翼的飞行器在校准解锁之后只有4个叶片在转。
用的飞控是PIXHACK,地面站是mission planner1.3.48 APM3.5.3。固件刷的是APM:Copter V3.5.3 Hexa。
之前发帖有人说APM固件只能刷3.2.1。是不是刷高版本的固件就不行了?
大概的图如下

上传不了图片,显示upload error 500

网友A:
你是不是刷的四轴固件?

网友B:
APM 碍於 8-bit Mega256 只能刷 3.2.1 或以下,pixhawk 是 STM32 所以能刷高版本。
你可以试刷较多人采用过较成熟的版本如 3.1.5 来判断是否硬件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刷的四轴固件?

没有啊,刷的是hexa的那个,四轴是quad的那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APM 碍於 8-bit Mega256 只能刷 3.2.1 或以下,pixhawk 是 STM32 所以能刷高版本。
你可以试刷较多人采用过 ...

大神能解释一下什么是APM,什么是PIXHAWK吗?纯新手,所有东西都是听别人讲的,不懂
PIXHACK和PIXHAWK哪个好?有什么区别?是不是PIXHACK不能刷高于3.2.1版本的固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能解释一下什么是APM,什么是PIXHAWK吗?纯新手,所有东西都是听别人讲的,不懂
PIXHACK和PIXHAWK哪 ...

还是自己多看资料吧,我也是新手一路走来,自己得多搜集资料,不然,别人帮不了你的忙。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神能解释一下什么是APM,什么是PIXHAWK吗?纯新手,所有东西都是听别人讲的,不懂
PIXHACK和PIXHAWK哪 ...

小的不是專家。
APM 是基於 8-bit MCU 的飛控,Pixhawk 則採用 32-bit MCU
APM 亦會用來表示飛控上跑的固件,所以讓人覺得混淆,有時 APM 指固件、有時指硬件。
8-bit 的 APM 飛控支援的最高版本是 3.2.1
再高的版本的 APM 要 32-bit 的 pixhawk 飛控才可以用,支援更多的功能而且性能亦提高。

网友:
这个不懂  帮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的不是專家。
APM 是基於 8-bit MCU 的飛控,Pixhawk 則採用 32-bit MCU
APM 亦會用來表示飛控上跑的固 ...

请问我用的是pixhack的飞控,可以刷3.2.1以上的APM固件吗?
刷的固件确实是六旋翼的那种后缀为Hexa的,也已经排除电机的问题,但仍然有2个旋翼不转。

网友B:
pixhack 是 pixhawk 的变种,同样用 32-bit MCU,可以支援 3.2.1 以上版本。
是否固定是某两个不转动吗?能跟其他会转的换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pixhack 是 pixhawk 的变种,同样用 32-bit MCU,可以支援 3.2.1 以上版本。
是否固定是某两个不转动吗?能 ...

弄清楚了,是电调坏了,重新买了2个新的电调就好了。

网友:
自己找到问题是否非常满足?恭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