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固件选择的问题

楼主(2017-11-09):
请问各位老师,怎么才能给F3飞控选择合适的固件,有什么标准或者是规则?知道的麻烦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
刷Bf3.2正式版

楼主:
谢谢,我试试先

网友A:
前几天刚刷了bf3.3感觉和半年前的固件没什么区别,反而花了好多时间重新调参,真心建议如果刷好了固件还是不要轻易重新刷吧。

网友:
刚刚刷了 自己编译的BF3.3
一直有新功能在添加 你不知道而已 全在change log里面

要刷肯定刷最新官方编译好的BF 3.2

网友:
3.2不错,新的osd 调试页挺方便的,还有新版的地面站在电源检测项目下不支持早于3.20版本的固件,还是刷新版呗。新版的还能遥控器直接格式化BBox ,卡满了不用插线删飞行记录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几天刚刷了bf3.3感觉和半年前的固件没什么区别,反而花了好多时间重新调参,真心建议如果刷好了固件还是 ...

我也这么觉得,

楼主:
日哦,刷了新固件,连不上软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