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求助萝莉六通接收机

楼主(2017-11-09):
萝莉六通接收机,下载程序正常,对不了码?通电后LED灯闪两下。nrf24l01供电电压竟有5v。去掉量3.3正常。求助各位大侠吱吱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的去掉量3.3v是去掉nrf24l01模块后吗?我感觉这种情况有可能是3.3v降压芯片的接地端开路了,试试补焊 ...

接地没问题啊!我怀疑还是芯片问题或是下载程序设置问题。内部时钟的我从来没搞成过(现在是贴片板,前期用洞洞板做过一个也是)??

网友B:
引用 楼主:
接地没问题啊!我怀疑还是芯片问题或是下载程序设置问题。内部时钟的我从来没搞成过(现在是贴片板,前期 ...

复位角io选没选      短接下5  6通道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复位角io选没选      短接下5  6通道看看

下载是勾选了,五,六通道短路对码,这个无问题,五六脚都是高电压,不知有无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下载是勾选了,五,六通道短路对码,这个无问题,五六脚都是高电压,不知有无问题?

遥控打开搜索接收机  5   6通道短接    给接收机上电    看看从新对频行不行    不行的话就是你线路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载是勾选了,五,六通道短路对码,这个无问题,五六脚都是高电压,不知有无问题?

我接收机做了很多都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遥控打开搜索接收机  5   6通道短接    给接收机上电    看看从新对频行不行    不行的话就是你线路有问 ...

不行,先前就是这样干的。没反应,通电灯闪两下就熄灭。对不了码。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行,先前就是这样干的。没反应,通电灯闪两下就熄灭。对不了码。

你不开遥控   给接收机上电灯灭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不开遥控   给接收机上电灯灭吗

闪两下就灭

网友:
引用 楼主:
闪两下就灭

把你的接收机照个照片   看看

楼主:
就这板子

楼主:
没连nrf模块的

楼主:
最后原因找到,是萝莉群上版本太多,那个萝莉三代六通道不能用,要用萝莉六通道a10版就好了!感谢“异空航模”和群友“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