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控不解锁

楼主(2017-11-10):
陀螺仪不健康是不是gps坏了

网友A:
强制解锁啊 把 arm check 全部去掉
我都是这样飞的

网友:
陀螺仪和gps没有关系吧,陀螺仪是焊在飞控板上的,gps是外置的。

网友:
是不是罗盘接口插错了?我之前经常compass not health

网友:
外置罗盘就在GPS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强制解锁啊 把 arm check 全部去掉
我都是这样飞的

你还是比较牛逼的哦

网友:
你倒是把故障消息都截图出来啊 你就这样一说 神仙才能回答

网友:
坐等高手解答

网友:
外接罗盘是和GPS在一起的,如果GPS坏有可能也影响外接罗盘,如果不修改参数就不能解锁的。

网友:
是什么飞控都不说

网友B:
新固件对罗盘要求高,可以用,但是达不到飞控的要求,强制用就行,方法上面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固件对罗盘要求高,可以用,但是达不到飞控的要求,强制用就行,方法上面有

那里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固件对罗盘要求高,可以用,但是达不到飞控的要求,强制用就行,方法上面有

这是啥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