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连不上蓝牙

楼主(2017-11-10):
想用APM飞控用蓝牙来手机调参,我把波特率设置为57600用飞鱼地面站连不上,什么原因啊,用蓝牙助手又能连接成功

网友(2018-03-19):
我也是这个问题,单独链接连上就断开,打开助手可以看到数据流,再链接就可以连上。

网友:
我也遇到这种情况,发现是因为没有真正的数据,当有真实数据输出点链接就可以了。

网友(2018-05-04):
BREAKING DOWN 'Indicative Net Asset Value - iNA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