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使双发固定翼的转速保持一致??

楼主(2017-11-10):
求助!!!
请教各路大神如何使双发固定翼的转速保持一致、、、??

网友:
用一块电池供电,相同电调

网友:
电调用y线链接,同时做油门行程

网友:
中置发动机,皮带或者齿轮传动

网友:
想要一致,电机做工要好,一致性好

网友:
其實做法有很多種...
不過重點是要看你手邊有什麼裝備...
前面前輩有提到的就甭說了...
小弟補充一下前面前輩沒提到的...
若是您的控是例如Frsky X9D或是FS-TH9X刷ER9X等...
自由度較高的控...
左右馬達各自單獨使用一通道...
利用混控功能...由油門搖桿控制...
另外定義一旋鈕為左右馬達增減混控...
這樣不但可以調整左右出力一致外...
甚至可以利用油門大小差異作為航道改變的方式...
以上為小弟爬文經驗...
供您參考
------我是分隔線-------
至於若只是擔心出力差異過大...
電變馬達除了要一致之外...
不要買太差的應該就沒太大問題...
如果不放心可以先做地面推力測試...
甚至更精細的可以利用油門曲線控制使差異更小...
不過供電電池記得用同一顆...
避免因為電池效能差異導致出力落差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