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自己组装未丽三代摇控器

楼主(2017-11-10):
自己组装未丽三代摇控器,每次开机都闪一下模块错误,显示器两三秒后就正常了,是那里的问题。

网友:
2.4g模块焊接错误,或者挂了

网友:
楼上说的对

网友:
我也做了一个,但左边油门下面的右微调键,每次一按就屏幕闪一下重启,请问是什么问题。

楼主:
楼上说的不对,今天又重新做了一遍,还是一样的。不插2.4G模块也一样,只接主板跟显示器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说的不对,今天又重新做了一遍,还是一样的。不插2.4G模块也一样,只接主板跟显示器还是一样。

插nrf24l01和不插一样提示连接错误就说明nrf坏或连线错误。请仔细检查或替换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说的不对,今天又重新做了一遍,还是一样的。不插2.4G模块也一样,只接主板跟显示器还是一样。

不插和坏了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