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SKY X9D 怎么设置smartaudio

楼主(2017-11-11):
FRSKY  X9D 怎么设置smartaudio?

设置好是什么样的

网友:
smart audio 这一定要用硬件UART 我图传用川普

我串口不够用了 就map了PPM的控制口给softserial 用   然后smartport接在softserial
不是每个飞控的硬件IO口都可以用于softserial 例如LED的控制口就不能给softserial 用
smartport 我也用上了 方便调参
FRSKY  X9D 怎么设置smartaudio FRSKY,是什么,怎么,设置,什么 作者:ezk 1409 FRSKY  X9D 怎么设置smartaudio FRSKY,是什么,怎么,设置,什么 作者:ezk 5329 FRSKY  X9D 怎么设置smartaudio FRSKY,是什么,怎么,设置,什么 作者:ezk 6676

网友:
FRSKY  X9D 怎么设置smartaudio FRSKY,是什么,怎么,设置,什么 作者:ezk 7542 BFSetup-X9-v0.3-0-g4cd7539.zip (5.57 KB, 下载次数: 0, 售价: 10 牛币)

lua script 在这里 要opentx 2.2 + 才能用

taranis 里面 选最后一页display
在某个screen 里面选script 然后选BF就行

网友:
这个意思就是可以外场调参了?

楼主:
我遥控上已经能看到bf了,但是出不来调IPD那个界面,不知道在那里

网友(2018-04-20):
是否要接上刷了3.3以上版本bf固件的飞控才有参数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