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得飞机已经解锁GPS灯一直在闪,怎样正常吗

楼主(2017-11-11):
我是新手,为什么我得飞机已经解锁GPS灯一直在闪,怎样正常吗
TRX6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
GPS

我是新手,为什么我得飞机已经解锁GPS灯一直在闪,怎样正常吗

网友A:
虽然一般人会觉得长亮较合理,但apm 的话便是如此奇怪, GPS 闪动才是代表搜到卫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虽然一般人会觉得长亮较合理,但apm 的话便是如此奇怪, GPS 闪动才是代表搜到卫星。 ...

可一直快速闪动

网友:
预热啊   哪有这么快的额

网友:
闪说明已经定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一直快速闪动

apm 的话慢闪才正常。

网友:
收的到卫星就行

网友:
你用数传看看状态

网友:
没视频,没图片,啥飞控,不知道怎么帮你

网友:
虽然一般人会觉得长亮较合理,但apm 的话便是如此奇怪, GPS 闪动才是代表搜到卫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