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蚁4K+运动相机航拍接线方法

楼主(2017-11-11):
现在很多人都用GOPRO 4  或者5来做航拍相机,但是说实话狗价格偏贵,,而便宜的是山山狗,,价格200-300,,也有用6S鹰眼的。。遥控拍照录像还要拉一根比较长的线不方便,画质说实话也不是很满意。。 和狗4 和5还是有一定的差距。。但是现在有款国产神机,就是小蚁4K+,效果比狗5还要好,应该说和未来的在拍摄方面 4K有60fps.超过狗5的30fps,且价格是1700多 现在双十一搞活动,很实惠就搞了一台。 先说接口,小蚁4K+接口是type -c 和目前很多手机的接口一样 例如 华为的和小米的。所以去淘宝网买了几个接头。分2种当初怕一种不行于是2种都买了
拿到后是这样子的

小蚁官方说要第8针 是视频接口
线测试了下的确是第8针。但是第8针没有引出的焊点,而且直接焊线到脚针真难,但是第7针有焊点,所以想了下干脆把第8针和第7针焊一起
然后再把线直接焊在焊点上 ,这样子容易多了。。反正type c我们只要2根线 一根视频AV线和一根地线。
下面这个舌款式2的焊好照片

最后再用塑料胶给他包一下。这样子比较短方便。如果用普通的套子的话太长了。感觉会增加风阻影响拍摄效果。。
现在就是上机实验了。看看行不行

哈哈直接成功。。看看效果图是不是感觉轻便多了。。顺便说下我用的是Tarot GOPRO 3DV   ,云台本身默认是给狗五专用的,不过狗5比小蚁4K要打了一滴滴,所以用这个也刚刚好而且配合自己制作的视频线完美解决飞线问题。。。拍照录像的话本人用小蚁的蓝牙遥控器改装用在飞机上面,也解决了用遥控器遥控拍照和录像切换拍摄问题(用遥控器可以直接遥控拍照和录像)。

网友:
技术男  顶你!!!

网友A:
在地面用蓝牙遥控器控制吗?距离多远

网友B:
力顶楼主,买了4K+好久了,就是不知道怎么输出AV,楼主是高人!

另外,楼主多做几条线吧,出给我2条,高价收

网友:
顶一个,挽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地面用蓝牙遥控器控制吗?距离多远

通过遥控器2段开关控制蓝牙遥控器的。。所以飞机可以飞多远,你就可以控制多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力顶楼主,买了4K+好久了,就是不知道怎么输出AV,楼主是高人!

另外,楼主多做几条线吧,出给我2条,高价 ...

买几个TYPEC做很简单的。。

网友:
买不起的相机

网友C:
我有,还行,我都用1080,感觉跟飞莹q6差不多

网友:
力顶楼主,买了4K+好久了,就是不知道怎么输出AV,楼主是高人

网友:
这个好,一直想用但是没有相应的线就没买

网友:
做个详细教程

网友(2018-09-08):
楼主买什么样的接头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有,还行,我都用1080,感觉跟飞莹q6差不多

小蚁4k+的线出吗或者可以教我怎么弄吗

网友:
电源的 5v和gnd怎么连接      相机不上电池

网友(2018-12-10):
如果可以供电就更好了

网友(2019-09-29):
高,实在是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