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华科尔遥控器用什么接收飞穿越机

楼主(2017-11-11):
要求远点的,想要一个接收多个用途

网友:
华科尔rx sbu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神们华科尔遥控器用什么接收飞穿越机 穿越机,遥控器,华科尔 作者:   姿态 1791
华科尔rx sbus

谢谢。就这一种吧,80左右

网友:
还有,就是华科尔穿越机用的

网友:
华科尔RX-SBUS接收机,最大可以12通道足够小了
还需要看你的飞控是否支持ppm货sbus输入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1.1b8c6f05NZnoZ7&id=554762728311&ns=1&abbucket=11#detail

楼主:
谢谢,估计可以吧,就是f3标准化,

网友:
你可以用rx150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神们华科尔遥控器用什么接收飞穿越机 穿越机,遥控器,华科尔 作者:   姿态 2171
你可以用rx150

谢谢建议

网友:
便宜的话就刷机后用dsm接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神们华科尔遥控器用什么接收飞穿越机 穿越机,遥控器,华科尔 作者:   姿态 6747
便宜的话就刷机后用dsm接收

谢谢了,用的原版固件,怕刷机以后不会调了,不敢刷大神们华科尔遥控器用什么接收飞穿越机 穿越机,遥控器,华科尔 作者:   姿态 2523 大神们华科尔遥控器用什么接收飞穿越机 穿越机,遥控器,华科尔 作者:   姿态 5264 大神们华科尔遥控器用什么接收飞穿越机 穿越机,遥控器,华科尔 作者:   姿态 7492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神们华科尔遥控器用什么接收飞穿越机 穿越机,遥控器,华科尔 作者:   姿态 9720
谢谢,估计可以吧,就是f3标准化,

什么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