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心杯bf接收机没信号

楼主(2017-11-11):
确定接收机已和遥控相连。是f3有刷飞控。

网友A:
重新校准下遥控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校准下遥控器呢??

怎么个校准法呢

网友:
串口输出再看看

网友B:
如果是f3evo,注意调参后断电重连再做新调试。实在接收机通道信号输入有问题,也可以试试恢复出厂设置重新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f3evo,注意调参后断电重连再做新调试。实在接收机通道信号输入有问题,也可以试试恢复出厂设置重新 ...

怎么恢复出厂设置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怎么恢复出厂设置

进入bf,第一页设置里就有参数恢复初始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进入bf,第一页设置里就有参数恢复初始设置

厉害啊。解决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厉害啊。解决了。

我昨天刚把空心杯xm的坑趟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昨天刚把空心杯xm的坑趟完

但我发现还是有问题,通道解锁会不灵,飞控连上电脑可能又灵了,但不连电脑有解不了锁。而且通电就自转。拉油门总有一个电机跟不上转速。不知能否给个qq。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厉害,支持楼主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我发现还是有问题,通道解锁会不灵,飞控连上电脑可能又灵了,但不连电脑有解不了锁。而且通电就自转。 ...

f3默认的电调电机协议要改成brushed,默认的dshot会高速旋转。解锁很有可能是遥控设置的问题,不行就在model里改成2段开关aux1通道解锁。我白天上班,qq也用的少。建议你搜下x9d或穿越机qq群,还有设备卖家一般都有售后qq群,里面的大牛多,回复会更及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