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心杯 Frsky 接收机xm 对频与通道信号问题与解决方案

楼主(2017-11-12):
xm是frsky出品的微型接收机,支持sbus,接线简单,重量非常亲(不到1g),对寸土寸金的空心杯来说是x9d+的非常好的选择(尤其对90以下轴距机架,其实如果不缺银子,frsky还有一款差不多大小但是贵一倍接收机的m-xsr,有贵的道理)。
但是直到入手安装,才发现xm便宜也是有道理的。拆包第一天,按说明书死活对频对不上,led始终红色闪烁。
于是开始搜国内外论坛,发现xm/xm+对频出问题的非常普遍,尤其是和f3evo等mini飞控。普遍建议刷接收机和遥控飞控固件。但其实有很多调试细节如果处理得当,其实是不用刷固件的。

解决方案和注意要点是:
遥控设置
x9d+设置,注意mode 设置为d16,range 设置为D 1-16(1-8有人可以,但有人不行)。
开始如果对频不顺利,建议断电放置较长时间再对频调试,有模友发现可能是电容存量电导致换对频不上。

飞控设置
f3evo是虚拟usb调试口,bf或cf调参后,可能需要完全断电重新进入才能生效。
串口输出注意打开和对应正确。
bf无法把接收机厂商型号修改成sbus,改用飞鱼,修改成功。(大zan飞鱼啊,完美汉化且兼容bf,很多bf搞不定的设置都用飞鱼搞定了,希望开源组能坚持)
我对频成功,出现绿灯后,bf内接收机通道有信号但无法跟随摇杆调整。按照模友建议,恢复f3evo默认设置,重新调参,接收器通道才正常。(这个问题碰到人也不少)
#*尽量不要刷固件,尤其对新手,可能导致其他问题。

网友:
完全看不懂,就是进来瞅瞅

网友:
用在这合适不过

网友:
楼主。F3有刷集成FRSKY 我的D10对不上频。加了四合一高频头。要怎么解决

网友(2018-08-10):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是,现在解决了吗?能否告知一下?谢谢我的是对上了,但软件上看不到通道有反映,开控灯不闪了。

网友(2019-09-18):
看不懂,就是进来瞅瞅

网友(2020-08-12):
看不懂,就是进来瞅瞅。。熟悉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