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迪飞控问题

楼主(2017-11-13):
求大神帮忙解决了有奖一开始是罗盘不健康我把两边的安扭都安了一遍有烧写了固件又换了几个gps可是还不行最后出现提示检测板子上的电压我都蒙圈了现在通电后解不了锁我都搞了几个小时了头都晕了求大神解答

网友:
联系售后

网友:
不懂帮顶一下吧

网友:
你是否没接上电压电流模块?不接的话飞控便不知电池供电情况。

网友A:
我的可以解锁 按照泡泡老师一步一步来就行了!
不过解锁前需要静置十几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可以解锁 按照泡泡老师一步一步来就行了!
不过解锁前需要静置十几分钟

我解不了

网友:
USB接口的电压供电不足,换个接口或电脑试试。陀螺仪不健康大多数是有干扰,边上有金属或手机都可能是干扰源

网友:
飞控板问题,要联系售后!

不联系售后的话,到全部参数表里面搜索arming_check 里面  跳过电压  skip volt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