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GPS 、罗盘和陀螺仪的问题

楼主(2017-11-13):
在飞控中 基本都会有GPS 、罗盘和陀螺仪的,那么它三个分别是干什么的?相互之间又会有怎样的关系?

网友:
不告诉你 自己查

网友A:
GPS确定你在地球上的位置;罗盘确定方向,让你找得到北;陀螺仪确定方位,让你知道头朝上还是头朝下,往哪边歪了。它们全部把数据发送给飞控,控制飞机的姿态。

楼主:
还有加速度计。这几个一直没弄明白,一头雾水

网友:
加速度计就是陀螺仪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有加速度计。这几个一直没弄明白,一头雾水

你去查陀螺仪,就知道加速度传感器和角速度传感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去查陀螺仪,就知道加速度传感器和角速度传感器了。

可以这样理解吗 ?陀螺仪就是由加速度计和角速度计构成的?

网友:
还有罗盘

网友:
网上一大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GPS确定你在地球上的位置;罗盘确定方向,让你找得到北;陀螺仪确定方位,让你知道头朝上还是头朝下,往哪 ...

GPS 、罗盘和陀螺仪都是集成在飞控里还是外挂模块?我也是个菜鸟,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GPS 、罗盘和陀螺仪都是集成在飞控里还是外挂模块?我也是个菜鸟,谢谢了 ...

一般情况下陀螺仪和罗盘都是内置,GPS外置,也有特殊情况,有全外置的,飞控上有跳线可以选择内置的或外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