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 OSD不更新GPS和电压数据

楼主(2017-11-13):
各位模友,我遇到了一个问题,请问我的APM osd模块接上APM2.8飞控后不显示GPS和电压,GPS已经定位上;
如果插上USB接口,连接一下电脑,用电脑端地面站连接一下,然后拔掉USB线就能显示GPS和电压、电流;
如果不连接USB单独上电启动就不能正常显示GPS和电压,请问这个问题怎么解决,apm飞控版本3.15和3.2都试过,OSD2.2和2.4版本也试过,都是一样的;
OSD和APM解析 TX RX都接了,请问有什么办法解决;谢谢!

网友A:
不知道APM的串口是SR几 反正SR0 SR1 SR2 这里面几项都不能有0 的

网友:
试过遥测没?

网友:
帮顶  希望有问题的模友都能得到帮助

网友:
目前也遇到不更星的問題

网友B:
我记得应该是板子后面有个地方需要短接

网友C:
楼主你应该换不同版本的地面站测试,记得有个启动遥测点击下我就是这么弄好的,泡泡老师也有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应该换不同版本的地面站测试,记得有个启动遥测点击下我就是这么弄好的,泡泡老师也有视频

我试过很老的版本,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应该是板子后面有个地方需要短接

背面已经短接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APM的串口是SR几 反正SR0 SR1 SR2 这里面几项都不能有0 的

全都不能为0? 怎么设置呢?

网友:
照這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