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lux 3830 Li-Po 4 充电器怎么用?

楼主(2017-11-13):
大神们,你们见多识广,谁知道这个充电器怎么使用的?
哪个口试输入,哪是个输出?
输入是多少伏电压,是220V还是110V?
多谢啦!

1

2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廠商表示這個充電器是比較早期的產品...
所以輸入的電壓範圍比較小... ...

确实比较早了,十分感谢!那还需要一直AC/DC转到12V才能接这个充电器

网友B:
输入肯定是直流电,估计在15V~20V左右!

网友:
確定是輸入直流電...明天打電話幫你問廠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输入肯定是直流电,估计在15V~20V左右!

15~20V可能會燒掉喔
小弟有一台PROLUX DIGI-LB6 AC/DC 8A 直流輸入11~18V
所以猜測這台不可能高過18V
建議版大先用12V直流電源...詳細規格小弟明天問了再回報您...

网友A:
剛剛打電話問過原廠了~DC12V~13.8V
基本上就是12V鉛酸電瓶電壓範圍...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剛剛打電話問過原廠了~DC12V~13.8V
基本上就是12V鉛酸電瓶電壓範圍...

廠商表示這個充電器是比較早期的產品...
所以輸入的電壓範圍比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