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0小四轴飞不起来

楼主(2017-11-13):
naze32 马达1806 重量270g 3s 850电池 为什么能离地,却飞不起来。我是新手,折腾好久了,求大神找原因

网友A:
你要把配置说一下,就一个飞不起来别人怎么帮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把配置说一下,就一个飞不起来别人怎么帮你。

飞控naze32 马达x1806 2300kv.3s 850mah.flysky遥控器

楼主:
fairy 12a电调已经标准.是不是cleanfight设置出问题了

网友:
桨小了,电机KV数不够。130机架一般上1306电机3-4千KV的。你这1806的电机都得上到5寸桨了。

楼主:
有道理.唯一办法换马达,要不换大机架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道理.唯一办法换马达,要不换大机架了

换4S电池就能飞起来了

网友:
150买了JJRC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