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nda RC.新款Mini 5804osd调参可调图传测评

楼主(2017-11-13):
这次有幸拿到的Panda的新款mini5804  0|25|100|200mw可调图传,刚好我在装110小鸡,发帖说下使用心得
这款图传内置了OSD调参功能(IRC TRAMP  肥鲨协议),可以通过调参界面来调整PID,OSD,图传功率,频道,这样的功能对外场没有电脑需要调参的模友可以说是非常方便的,后面会有详细介绍

先看图
这就是正主了,我用的是飞盈佳乐12A的飞塔 飞塔和图传安装都是20x20的孔位*
走线中
从实物图可以看出,这款图传做工是非常精致的,图传的单面设计也是方便了内部空间小的机架安装,天线采用了ipex接口,原带的是一根小棒子,楼主个人非常喜欢这种天线,短小精悍,结实耐炸,经过测试,效果也是非常好的
整机装好的重量
仔细看可以看到最上面的图传
忽略我的走线,我的铝件被飞塔卡住导致上面的板子和铝件对不上,过几天有时间研究怎么搞,看看是打磨铝件还是调转飞塔安装方向,有好的意见的模友欢迎提出交流(看下图画圈圈的地方)
下面言归正传
这是我在家里的测试效果,摄像头是runcam 微雨二代,我开的100mw功率
在家里隔3堵墙(两个卧室)的效果,100mw模式,无雪花,由此可见这个效果是非常不错的,我在家飞平时25mw就轻松了
下面说下osd调参吧
我试了好几次,发现我的uart2的口调到肥鲨模式之后连uart2的RX也会关掉,经过咨询老板(Panda RC 官方群欢迎加入PandaRC官方活动群,群号码:342326947)后发现是我的飞塔用的是老方案的OSD,使用不了osd调参的功能

用法:以7-24V的电压给图传供电,把图传的RXVedioGND分别接入飞控空余UART口的TX,集成OSD功能的飞控的VEDIO OUT和飞控的GND.运行BETAFLIGHT,进入PORT项,先点开连接了图传的UART口的SERIAL RX,再在Peripherals位置选择 IRC Tramp(肥鲨协议)
并保存,至此完成图传串口配置。
接下来就可通过遥控控制调参了,把油门杆放到中间,
Yaw推到最左边,Pitch推到顶,这时候,显示设备就会弹出调试界面,Pitch上下为选择,Yaw左右为确定与退出,可以设置包括PID、OSD、频段和频道、图传功率,设置完毕,退出,即可飞行

在我固定翼小塞上的5804pro,效果超赞

衷心感谢@斑斓月影 老哥对我提供的帮助和支持,还有Panda RC  Time模型  EMAX 超级脉冲 AIRFPV 小果果FPV 幸运星穿越社等等群内模友的帮助

美照一张,今天累了,明天发装机贴,欢迎加Q 1253229622交流心得 微  SZZZZV

网友A:
用过他家的图传,很给力

网友:
你好,这是我发的帖子e7082TM的帖子,第一次,做的不太好http://www.moz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8798
pandarc和EWRF是不是一家的?他们的也是可以用osd调参,也是可以不带天线开机,没干扰。我是花了35+8元邮费,半价拿的e7082TM.他们看了我的帖子,给了一个600mw的给我免费测,熊猫的也能免费测吗?哪里申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过他家的图传,很给力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次有幸拿到的Panda的新款mini5804  0|25|100|200mw可调图传,刚好我在装110小鸡,发帖说下使用心得
这款 ...

理线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B:
理线了没?

还没啊    ,得周末了

网友C:
IRC和Fatshark肥鲨是两个不同的厂家,介绍有误。

楼主:
引用 网友C:
IRC和Fatshark肥鲨是两个不同的厂家,介绍有误。

学习了,这个是看厂家的介绍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