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泡泡老师教程] 求助

楼主(2017-11-13):
飞控刷f3evo固件,能显示com口,连接后显示固件版本太低,需要更新固件,但是刷固件却总是显示打开端口失败,驱动是最新的。请问这是什么问题?应该怎么解决?

网友A:
要按住boot 那个按钮或者接短boot 然后再连接USB 再刷

网友B:
楼上正解。刷EVO主板需要重启,你要事先安装好BOOTLOADER的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按住boot 那个按钮或者接短boot 然后再连接USB 再刷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正解。刷EVO主板需要重启,你要事先安装好BOOTLOADER的驱动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