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F3有刷 一上电2S ,一个电机就狂转,这是怎么回事?已经试过重新刷固件!

楼主(2017-11-14):
是板子烧坏了吗

网友:
驱动那个电机的mos管烧了

网友:
多半是电调的问题 看mos有没有发热冒烟裂开之类的

网友:
是一上电就转还是一解锁就转?

网友:
看看上电的时候遥控器是不是油门最高如果是就对了如果不是就是电调烧了

网友:
调参软件里面电调协议改一下

网友:
调参软件里,这条命令输入了吗?
set motor_pwm_rate=1000

输完之后,是否SAVE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