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遥控器

楼主(2017-11-14):
不知道调了哪里,方向杆,前进就是后退,后退就是前进,左右控制就没问题,谁知道怎样调回去

网友A:
很简单设置通道反向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设置通道反向就可以了

都是英文得,看不懂,上几个图好吗

网友B:
这样的话真的是比较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话真的是比较麻烦

是呀,真的没办法调回来了

网友:
可以找到功能模块 调整正反

网友C:
建议楼主进入功能模块 找到第一项就是正反。把二通道反向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楼主进入功能模块 找到第一项就是正反。把二通道反向就可以了

谢谢,现在调回来了,可方向油门感觉好大,不管那个方向随便动一下飞机就跟翻身是得

网友C:
楼主可以进入功能模块 找到第二项看舵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可以进入功能模块 找到第二项看舵是否正常

有图片参考吗

网友C:
这个不需要图片 需要你自己熟悉遥控器相关基本知识。校准遥控器是基本知识。

网友:
恢复出厂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需要图片 需要你自己熟悉遥控器相关基本知识。校准遥控器是基本知识。

校准过了,也不行,不知道是不是飞控调参得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校准过了,也不行,不知道是不是飞控调参得问题

楼主要把问题表达清楚。飞控软件系统可以进去配置   没有问题的情况下不建议恢复默认配置

网友:
加我qq1320834105,发说明书给你

网友:
没有这个遥控,我也不知道应该进那个项目,教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