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UC 1元 DIY ]让MINIMOSD多个功能——摄像头切换

楼主(2017-11-14):
    大家好,我是Guc。前段时间我发了两个关于MINIMOSD的帖子,一个是使用arduino板给minimosd刷bootloader,另一个是MINIIMOSD二次开发,实现界面定制【转】,其实是为接下来的帖子做铺垫的。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让MINIMOSD多个功能]系列DIY的第一贴——摄像头切换功能。摄像头切换功能是用于切换多个摄像头的视频信号,可以为飞行提供更多的视角。
    我们先来看看需要写什么材料:
一块minimosd板;
一个cd4066芯片;
一些导线;
一些排针;
只需要这么多,cd4066芯片才几毛钱,花1元多一个功能很值,大家说呢?
先让大家看看我做好的实验板:
    很丑吧,因为需要测试我就做成了两层,而且我把很多空闲的引脚都接出线了,为了方便其他功能的添加,看起起来有点乱,大家做的时候可以通过引脚进行飞线,使用更小贴片的4066芯片,然后直接用热熔胶固定在OSD板背后,体积就小很多了。
    接下来看看效果:
    视频信号切换功能靠的是4066这个芯片,它的使用方法也很简单,通过给控制引脚加高电平,视频引脚就导通,输入输出可以互换,它最多能够切换4路的视频信号,我这次只用了2路,下图是它的引脚图:
    再看下MINIMOSD上的328p芯片的引脚图:
    MINIMOSD使用的引脚不多,主要使用的是SPI接口引脚,其他都是可以利用的。这次我用到的是模拟引脚A2,数字引脚3和4。
    我们看看添加的代码:
先是定义引脚:
const int moshi=A2;
const int shiping1=3;
const int shiping2=4;
进行循环的部分
{
  int duoliang= pulseIn(moshi,1);
if(duoliang>1600){
    digitalWrite(shiping1, HIGH);
    digitalWrite(shiping2, LOW);
}
else{
digitalWrite(shiping2, HIGH);
    digitalWrite(shiping1, LOW);
}
代码是不是超级简单?
    pulseIn可以检测最长达2秒的脉冲时间,所以如果使用了这个固件必须接上接收机,不连接会使osd数据更新变慢。
    最重要的接线图来了:
    接线中接收机的接线需要再连接一根共地线,其他接线安排好就可以固定在板子背后就可以了,要注意的是328p引脚飞线的焊接,引脚比较小,要小心着焊,焊好后可以像我一样给它上点热熔胶。
    关于固件的刷入方法请看帖子:【GUC CIY】超声波辅助飞行模块这个帖子中有详细说明,和arduino mini pro的写入方法一样。当然也可以使用OSD工具进行刷入,不过经常出现掉bootloader的问题,不过也没事还有这个帖子:使用arduino板给minimosd刷bootloader可以解决。
更重要的固件在这里:   minimosd视频切换固件.zip (63 KB, 下载次数: 7, 售价: 2 牛币)
    如果大家有去DIY,希望能在帖子下把你的作品分享给大家看看,谢谢阅贴!

网友:
6666大神啊

网友:
技术贴看了是必须要回的

网友:
羡慕技术大神,值得学习

网友:
這個厲害了,動手能力強

网友:
厉害啊,技术大神

网友A:
技术贴 顶一下

网友B:
能不能单独做一个切换模块呢?

网友C:
pulsein可以设置超时时间,默认2s,可以改小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pulsein可以设置超时时间,默认2s,可以改小一点

谢谢提醒

楼主:
补充关于pulseIn()函数的用法

pulseIn()函数用来读取一个引脚的脉冲(HIGH或LOW)。
例如,如果value是HIGH,pulseIn()会等待引脚变为HIGH,开始计时,再等待引脚变为LOW并停止计时。
返回脉冲的长度,单位毫秒。
如果在指定的时间内无脉冲函数返回。计时范围从10微秒至3分钟。(1秒=1000毫秒=1000000微秒)
语法:pulseIn(pin, value) pulseIn(pin, value, timeout)
参数:pin:你要进行脉冲计时的引脚号(int)。
value:要读取的脉冲类型,HIGH或LOW(int)。
timeout (可选):指定脉冲计数的等待时间,单位为微秒,默认值是1秒(unsigned long)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单独做一个切换模块呢?

可以啊,用个arduino pro mini就可以,代码都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技术贴 顶一下

谢谢帮顶

网友D:
定点版头追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
听说回帖可也拿分,同时也是一种美德!!

网友E:
好贴,顶一个,这样的话可以把芯片直接绑在OSD上

网友:
干货啊 ,这个必须顶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定点版头追

把头追加到osd里怎么样?但可能存储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贴,顶一个,这样的话可以把芯片直接绑在OSD上

如果有做,发个图分享分享

网友:
技术贴 帮顶  淘宝卖30多一个呢

网友:
大神贴必须顶顶顶

网友:
好贴啊,这功能实用

网友F:
好贴帮顶 感觉可以在飞机后上方加一个 看飞机整体的状态 哈哈

网友:
這太厲害了  頂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贴帮顶 感觉可以在飞机后上方加一个 看飞机整体的状态 哈哈

好想法

网友:
膜拜大神

网友(2017-12-19):
这个技术6666

网友G:
楼主,用您这个程序可以控制开关吗,就是摄像机上的按键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用您这个程序可以控制开关吗,就是摄像机上的按键

可以,前段时间发了帖子,不过帖子出了问题,过段时间再发,到时候可以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前段时间发了帖子,不过帖子出了问题,过段时间再发,到时候可以看看。

嗯嗯,谢谢,我是不是论坛上下载的东西都解压不开,说是破损,

网友G:
引用 楼主:
可以,前段时间发了帖子,不过帖子出了问题,过段时间再发,到时候可以看看。

我想用arduinopromin来写,控制山够的几个开关,从而用遥控器通道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想用arduinopromin来写,控制山够的几个开关,从而用遥控器通道控制

可以啊,读取pwm,用一个光耦就可以了,看我发的问题帖子有个接线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啊,读取pwm,用一个光耦就可以了,看我发的问题帖子有个接线图。

可以不用光耦吗,直接链接呢?

网友G:
您方便留给QQ吗,我私下向您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您方便留给QQ吗,我私下向您学习一下

用3级管也行,1099975399。

网友(2018-01-19):
6666不错要顶一下

网友:
技术贴,太高兴了!!!

网友:
以前电视上用的切换信号的芯片,楼主用上了!厉害

网友(2018-04-16):
这个功能很实用,学习了。谢谢!

网友:
好专业,有点难度

网友(2018-08-20):
好东西,一个机身多个摄像头的必备了

网友:
技术大神带带我

网友(2019-12-13):
有飞控水平线要啥摄像头准心?搞不懂你的需求

网友:
很好的设计 不知道控制距离多远  稳定性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