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1-14):
原地打转,油门加大就翻车,求解析

网友:
电机1234通道插对了吗,还有飞控的飞行方向

网友:
肯定又是把所有的电机都接反了吧

网友:
电机顺序接错了把

网友:
电机螺旋桨安装重新检查一遍

网友:
很多种情况,检查一下!
1电机转向是否正确
2叶桨是否装反
3飞控方向和attitude是否设置对
4电调行程校准和怠速是否设置正确

网友:
多半是转向不对或者桨装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