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1-15):
请问下,一个遥控能不能同时控制多个接收,意思就是假如我手上有一个遥控,我想同时控制两台飞机的飞行,可行吗?如果可行,请问有哪台控可以完成呢

网友A:
我觉得同时多对码几个接收机就行了吧,不过没有人会同时控制2台飞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同时多对码几个接收机就行了吧,不过没有人会同时控制2台飞机吧。

再借问一步,天地飞可以吗

网友:
乐迪好像没固定码,可以控制

网友:
frsky D18模式肯定可以做到
别问我为什么知道 差点出事故
但是没有任何意义

网友:
理论上可以,不过后果就是一个飞机炸鸡或者两个都炸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借问一步,天地飞可以吗

天地飞的一个控可以同时和多个接收机对码。

网友B:
你控制两个飞机干嘛(⊙o⊙?)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控制两个飞机干嘛(⊙o⊙?)

玩呀嘿嘿嘿

网友:
标准的控,应该不具备这个功能,但是可有定制,需要对开关切换,每个飞机需要不同的频点进行控制,而且跳频技术很难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