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电脑连接失败!window10

楼主(2017-11-15):
(图片)

网友:
换个固件试试呢

楼主:
换了电脑就行  这啥原因不懂

网友:
换低版本

网友A:
电脑系统缺少插件。而且还安装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脑系统缺少插件。而且还安装不了。

什么插件?没办法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插件?没办法解决了吗

安装不了用驱动精灵安装也是无法安装。我是重新安装系统的。

网友B:
右键以管理者的身份运行地面站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右键以管理者的身份运行地面站软件

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