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1-15):
各位大佬。请问一个飞控可以通过控制开关从固定翼模式切换到多轴模式吗,想做个轻转航模

网友A:
好像有人在搞一个叫万能飞控的东西………难点主要还是在编程上,因为输出定义不同,靠多段开关来让主控芯片调用不同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有人在搞一个叫万能飞控的东西………难点主要还是在编程上,因为输出定义不同,靠多段开关来让主控芯片 ...

有没有一键转换的方法,通过更换频段

网友:
去淘宝买A控吧,已经有垂直起降功能了,我也是最近才看到,具体的你去咨询卖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