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一次非常顺畅的装机--SKY-S210

楼主(2017-11-15):
这次想要和大家分享的装机机架型号是SKY-S210,玩穿越这么久很少发装机帖子。
之所以能在装机时拍下照片和大家分享。那是有一定原因的。。因为这机太好装了,毫无纠结。
废话不多说先上图
装机6大件

盒装机架打开的样子,机架盒子内部有海绵隔断保护,摆放有序,随机配件齐全。

配件一览,随机附送了电池防滑贴,电池扎带

之前一直不知道这个小玩意干嘛用的
经过一番琢磨才发现这个设计如此巧妙,CNC合金和碳板的吻合度那是丝毫不差啊。需要给个赞

机架底板的固定螺丝可以提前镶入碳板,方便后面上螺丝。

因为本次装机我使用的是好盈40A4合一电调+F4飞控套装。所以安装焊接都尤为方便。需要注意的是电机线需要注意好长度不宜过长,否则看起来机架不整洁。

图传与摄像头都支持宽电压,直接焊接到主电源线即可。图传、摄像头的信号线焊接到飞控上。可以自行焊接一个BB响在飞控上。接收机是SBUS的,直接焊接在飞控上,无需另外取电。做完这些工作我们就可以开始堆叠设备了。

设备堆叠我还是习惯使用这种6MM+6MM的尼龙螺柱,这一盒大概30元,各种型号都有建议可以入手一个。
电机线使用醋酸胶带固定。
图传天线是熊猫图传自带的棒子天线,身形很小。因为这台机我以飞赛道为主所以天线的安装没有那么讲究。耐摔为主。
方法:左右各一根尼龙扎带,量出5.8G图传天线露出的长度,剪掉扎带多余的部分。
先将2.4G遥控接收机天线与扎带使用小管径热缩管结合。
然后将5.8G图传天线置于两根2.4G天线中间,使用热缩管或胶带固定。这样天线已经成形一个稍大的棒棒。。这样就不担心天线会被螺旋桨削掉了。使用效果也是不错的。并不会过多影响图传和遥控的距离。。。

好啦到这里一台造型炫酷的鸡鸡就组好了。。。
这个架子确实不错,身形不大,但顶板高,设备都很轻松可以很轻松装进去。拆机维修也相当方便。电池可以上置也可以下置方便用户选择

网友A:
我也用这个vT5804图传

网友B:
好漂亮的装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用这个vT5804图传

便宜,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漂亮的装机

谢谢

网友C:
机架在哪里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机架在哪里买的

  tb  深圳飞天模型

网友:
skyzone s210+好盈套+fox摄像头
都是好设备!

网友D:
做得精致.要我都舍不得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得精致.要我都舍不得飞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