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行器向一边偏,怎么调整APM的PID值

楼主(2017-11-15):
飞行器起飞给油门的时候会向一边偏,估计应该是飞机重量不均的原因,要怎么调整APM的PID值,才能使飞机垂直起飞呢

网友:
不知道,感觉适当调一下拉力线会不会更有用?

网友:
这不是pid吧,

网友:
应该是重心或是飞控与机头方向或是干扰吧,和pid没多大关系吧

网友:
水平校准

网友:
飞机没有效准好,或者是重新调一下参数

网友:
校准一下

网友:
直升机嘛?直升机参数表里有个右倾补偿,应该和pid调节参数表在一块,找找看!

网友:
pid调的是温控曲线  这应该不是pid造成的

网友:
什么飞机啊?四轴的话就是各种校准、排除震动、避免干扰、、、、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