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故炸鸡原因分析

楼主(2017-11-15):
玩了好久的纸飞机炸了
之前的配置上
是好盈天行者40a 朗宇2216 1400kv  2200mah电池,配的是新西达橙桨8060
很好飞,飞了12分钟左右
遥控器是华科d10配rx601接收机
之后这个电机拆出来换上了更大的飞机上,只能使用闲置的朗宇2212 1400kv 顺便换了马刀桨8060  ,一样的电调与遥控器
第一次试飞,炸了炸了,突然失去了动力舵面无法控制,头朝地,螺旋下降(有设置失控后关闭油门,保持舵量)
想必就是遥控器问题了,检查了下已经是最大功率下了,拧开天线发现内部有一层铜锈,用小刀清除了一下,希望有所改善(问过老司机都说不关这的事)
这下我很慌了,是不是遥控器问题

补好后第二次试飞,还是失控!在换了rx701接收机,一样失控,什么鬼?什么鬼?遥控器问题?

炸到不想修了,只能用su27进行测试,飞了好几个起降,飞到炸鸡的地方,高度,没有出现过失控,rx601和rx701也是如此,

我判断是好盈电调的过载保护功能启动了(但郁闷的是过载后5vbec会切断的嘛?)我觉得是因为那8060马刀桨扭力太大,导致电机需要更大的电流,  模友门别喷,因为我只是猜的,因为就换了配置后就开始怪壮了
模友门有什么建议,你的看法

网友(2018-05-05):
也很想自己做架玩玩,感受一下DlY的乐趣,但不知从何做起

网友:
学习中,仰望大佬。。。。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机干扰?但是我换了桨后就没出事了

手机信号发射天线,就是电线杆上的平板天线,每个方向都有。不是自己的手机。那个天线功率很大,50米以内干扰很明显。

网友(2018-04-03):
干扰问题有时很难说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很像是有手机天线干扰,我遇到干扰是是失去动力,设置了失控保护,所以知道是被干扰失控了,50米失控。 ...

手机干扰?但是我换了桨后就没出事了

网友A:
感觉很像是有手机天线干扰,我遇到干扰是是失去动力,设置了失控保护,所以知道是被干扰失控了,50米失控。一样的控

网友B(2017-11-16):
40A电调2212不存在过载一说,不排除电调本身问题。既然是换了电机后失控,大概率上原因还是电机问题。电机可能有隐性隐患,过热后缺相停机等等。可以地面大油门同电调电机测试是否会大油门停机。

网友C:
玩電機~用功率計做地面負載測試是最基本的前置檢查...
畢竟除了換槳之外...也有可能因為其他因素導致電變過熱...
至於控的部分...不建議使用最大功率...還是以原出廠100mW比較妥當...
諸多變因都能有效掌握之後...才比較能夠推論出真實炸機主因...
以上為小弟個人爬文經驗...供您參考

网友D:
感觉电调嫌疑大一些

网友:
樓主的情況,也是覺得電調問題可能性大些,另外,我發生過電機插頭虛焊,飛著就失去動力掉下來了。

楼主:
重新做了一架,一样的配置,只换了螺旋桨,换以前的新西达桨没有失控过了,所以我的猜测是正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40A电调2212不存在过载一说,不排除电调本身问题。既然是换了电机后失控,大概率上原因还是电机问题。电机 ...

在地面拉大油门测试,没有失控 或者电机停转,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玩電機~用功率計做地面負載測試是最基本的前置檢查...
畢竟除了換槳之外...也有可能因為其他因素導致電變過 ...

是原厂的固件100mw,没有那个电机测试功率计,还有啥办法不,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电调嫌疑大一些

我也觉得,电调进入了保护,导致没有5vbec输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地面拉大油门测试,没有失控 或者电机停转,

换个电调试试呗,天上,可能电调BEC输出问题呢?

网友:
BEC输出不靠谱吧,单独给舵机供电吧。没遇到过,建议哈

网友:
纸飞机FPV比较爽,速度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原厂的固件100mw,没有那个电机测试功率计,还有啥办法不,感谢

看了幾位前輩回復...
建議您到飛場跟飛友們借功率計測試看看動力與BEC電壓電流運作狀況...
小弟印象中有一款功率計是可以同時量測動力與BEC的...
如果沒有量測...電變端的問題沒法確認...
飛友們都很熱情的...
有禮貌點問問...
應該都會幫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了幾位前輩回復...
建議您到飛場跟飛友們借功率計測試看看動力與BEC電壓電流運作狀況...
小弟印象中有 ...

感谢,可是我飞场在学校,

楼主:
第三次飞还很顺利

网友E:
引用 楼主:
第三次飞还很顺利

现场这么多人也敢飞?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现场这么多人也敢飞?

教学演示,起飞前需要清空,保证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