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飞控

楼主(2017-11-16):
apm2.8飞控怎样和手机地面站连接,我试过手机可以搜索wifl连接上,然后打开地面站失败,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用433数传

网友A:
数传没调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数传吧。

数传也连接不上,不知道是不是需要设置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传没调好吧

请问数传要怎么调才可以连接上

楼主:
飞控

apm2.8飞控用数传连接手机地面站为什么连接不上,插数据线进手机马上就会调地面站出来就是连接不上,是不是要调哪里才可以

网友C:
用的什么手机?支持otg吗?电流够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的什么手机?支持otg吗?电流够不够?

360手机,其它的不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的什么手机?支持otg吗?电流够不够?

插进去飞控灯亮

网友D:
OTG换个USB鼠标插上去看看有没有反应,是否可以用鼠标来操作手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OTG换个USB鼠标插上去看看有没有反应,是否可以用鼠标来操作手机,

电脑鼠标我试过,可以控制手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数传要怎么调才可以连接上

看看泡泡教程视频那有教什么调

网友E:
确定数传是否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确定数传是否没问题?

没问题,我换过很多条线试过,都是不行

楼主:
真不知道怎么搞得,我搞了几天都连接不上,OTG数传连接不上,显示失败连接已断开,用wifi也连接不是,也显示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