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求大神6通道遥控器制作方法

楼主(2017-11-16):
6通道遥控器配件都买齐了,就是不知道怎么制作求大神解

网友A:
首先把东西堆到一起,然后放到盒子里,打开手机,搜索6通道遥控器…………支付………………然后等着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把东西堆到一起,然后放到盒子里,打开手机,搜索6通道遥控器…………支付………………然后等着就可以 ...

就服你

网友B:
萝莉的教程应该说的很全面了,跟着步骤来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萝莉的教程应该说的很全面了,跟着步骤来就行。

第5第6通道不知道怎么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怎么作你还知道买那西东西

想自己做一个试试

网友D:
引用 楼主:
第5第6通道不知道怎么安装

开关一个脚接地    一个脚接单片机16脚     另一个开关接单片机17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开关一个脚接地    一个脚接单片机16脚     另一个开关接单片机17脚

谢谢,有时间我弄弄

网友:
找找教程,网上应该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有时间我弄弄

很好做   只要认真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