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飞控210 穿越机扶不起来₍₍ (̨̡ ‾᷄ᗣ‾᷅ )̧̢ ₎₎

楼主(2017-11-17):
      本人小白一个,从半年前就开始弄自己第一架210 F3飞控的穿越机。只从炸过一次以后,飞机就像扶不起的阿斗,左前的4号电机转速不协调,不过还转,还没飞起来,就围着4号电机原地打转。
之后做了各种假设,相应的,把电调换了,没用;飞控重新烧写了一遍,现在能在离地不高距离,能悬停一会,又砸向地面。  现在我准备了4个新电机+加一个新飞控       还有一新机架(恼火)
      但是,这问题依旧存在,无论如何我都想弄清楚这问题出在哪?
    求大佬们看法   提点建议!      尼玛老公抱

网友:
吧里应该有教程吧

网友A:
把电机和 飞控都换新的
如果还不行 请请高僧开光一次即可

网友B:
电调用什么模式

网友:
不能仅限于飞控电机电调,有时候分电板上的5v供电也替换下试试,或者用好点的外置bec供电模块试下,这是我的经验之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调用什么模式

电调没动过   一般模式

网友:
调一下每个通道的中立位

网友:
油门行程校准了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电机和 飞控都换新的
如果还不行 请请高僧开光一次即可

要不要请少林寺的会好点?

网友:
油门行程校准

楼主:
问题出来了——
除了4个电调  我把电机  机架  飞控全给换了  还装了摄像头上FPV

楼主:
   之前换过电调, 电机。  很明了  是飞控出了问题  换了个飞控  结果能起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