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MX+丟失了一條天線,會有什麼影響?

楼主(2017-11-17):
我的MX+丟失了一條天線,會有什麼影響?

网友:
安全性降低,xm+有几个批次天线座焊接不牢固,请楼主注意。建议改焊接天线

网友:
几百米应该没问题

网友:
降低信号强度,其他影响不是特别大

网友:
飞的不是很远的话,问题不大,一般飞行没毛病的

网友A:
信号会降得很厉害 丢天线了马上买几条换上
丢机不划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信号会降得很厉害 丢天线了马上买几条换上
丢机不划算

有沒有淘寶的連結,好像找不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沒有淘寶的連結,好像找不到.

关键字frsky xm 天线
要买new 这种小   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