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猫mini5894图传装机试飞

楼主(2017-11-17):
3寸以下的穿越机,图传一直是个短板,几个月前还是只能用25mw的,后来有了100mw,到现在的25-100-200mw可调,可谓进步明显
这台2.3寸桨的机子,之前是用的一个一体摄像头拆下的25mw图传,近距离玩还行,稍远一点,或者有障碍物阻挡,立马大雪花,对飞行影响还是挺大的。

看到熊猫出了个迷你版的5804,非常合适,就下单了一个。

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图传,20*20的固定孔距,ipex接口天线,功率25-100-200mw可调,直接电池供电(有效降低对小飞塔bec的压力),可以通过bf osd设置频率功率等参数(这是个大卖点)

背面是没有元件的,无论是装在飞控上(可以把接收机贴在图传背面),还是直接贴在机架碳板上,都非常的合适

重量带天线3.3g,我在想,这个图传装在超轻的5寸机上也是非常的合适

这台GP110的空间正好够装到飞控上方

剩下的空间正好可以穿过电池绑带

下面介绍一下相对比较新鲜的功能,通过osd调图传参数

1、先把图传的RX线焊到飞控的TX,具体是TX几就看具体情况了,我这台机是接到TX2

2、在BF里配置好端口,在Uart2那行,打开IRC Tramp

3、飞机插电池,通过遥控器打开bf osd设置界面(左手摇杆中点打最左,右手摇杆中点打最上)

4、进入Features选项

5、进入VTX TR选项

6、现在可以看到图传的各相关设置了,频率频道功率等,修改好之后,记得set

7、如果修改了频率,这时画面就变雪花了,接收这边重新搜索一下就大功告成了!
最后上一个试飞的视频,最近一直阴雨天气,难得一天不下雨,又差不多天黑了,真是心塞

视频里这个地方,如果用25mw的图传,飞到烂尾楼另一面的时候就会满屏的雪花,用这个图传之后,效果明显好很多,而且电池拉到只有6v多点的时候,图传依然稳定

网友:
期待熊猫的数字图传

网友:
带MIC就好了。

楼主(2017-12-18):
最近装的新机

网友(2018-11-15):
这小机 什么配置

网友:
同求什么配置

网友:
请问这个图传哪几条线接摄像头啊?我的怎么接都显示不了视频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