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飞控转换器

楼主(2017-11-17):
有没有人做过双飞控转换器。就是通过更换无线电频段让两个飞控切换,或者有没有其它办法

网友A:
通过更换无线电频段让两个飞控切换 这类做法太低级
可以直接双飞控冗余 算法上都好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过更换无线电频段让两个飞控切换 这类做法太低级
可以直接双飞控冗余 算法上都好做 ...

能不能详细说一下,急用

楼主:
引用 楼主:
能不能详细说一下,急用

请教你一下具体思路

网友:
我焊f3飞控时把飞控上面的一号电调接收器焊废了  可以焊在5号电调接收器上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