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神大佬

楼主(2017-11-17):
天地飞8遥控RF灯不亮了,是什么原因

网友:
设置里恢复出厂设置应该能解决,可以百度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佬,你知道问题所在吗,本人小白一枚

网友:
你是不是开模拟模式了?

楼主:
自己已经解决了  ,谢谢各位大佬的关心

网友:
这是哪一款,还可以加高频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已经解决了,谢谢各位大佬的关心

什么问题,我的也不亮

网友:
把发射打开

网友(2018-11-03):
所以,怎么解决,我的也不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