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传评测]EWRF e709TM3测试及Smart Audio使用简介

楼主(2017-11-17):
    之前穿越机使用的是Foxeer的TM25,使用中略有不便但也还可以接受,效果中规中矩,在人少环境下设置可以不用太多调整,但多人飞行时就发现发射频率和功率调整还是略微繁琐。国外TBS 黑羊 UNIFY PRO 5G8 和 ImmersionRC Tramp HV都支持飞控内部调节参数,前者是Smart Audio协议后者是IRC Tramp协议,能通过飞控随时调整发射频段和发射功率,大大减少设置的繁琐提高使用体验感(可以通过图传或遥控器直接设置),缺点就是价格不便宜。

    逛模友吧发现EWRF的 e709TM3,支持Betaflight飞控OSD配置图传参数,同样支持Smart Audio协议,价格只有国外产品的一半甚至更低,发射功率支持25mW/200mW/600mW以及PitMode模式,发射机带保护功能,忘插天线也不会损坏模块。

    (PitMode模式适合在比赛或者多人环境下调参,调节到该模式发射功率大为降低,不至于修改设置时影响到其他正在比赛飞行的用户。)

     EWRF e709TM3的外形适合直接安装到机架安装孔,孔位是标准的30.5x30.5,安装方便。

     接线图:

     主板上标识PWM/OSD接口就是Smart Audio接口,估计是规避TBS的版权。

     在BetaFlight飞控中协议设置如下,将OSD口接入空闲的UART TX接口,协议切换为TBS SmartAudio,其它设置不变,点击保存重启。

此时就可以通过图传屏幕或者视频眼镜进入设置状态,将遥控器左:调节到中左,遥控器右:调节到中上,进入BF的SA设置界面。

此时用遥控器的右控杆来调节需要的参数,频率波段组、频道、发射功率,调节好后选择SET,参数即时生效。
调节到适合的参数后回到上一级菜单,选择保存并退出或者保存并重启。

用Frsky X9D/X7遥控器安装LUA脚本,这样也能调节图传的参数。

厂家的参数介绍

主要特性
n 支持Betaflight飞控OSD配置图传参数
n 25mW/200mW/600mW及发射关闭(PITMODE)可调
n 5V BEC输出,可给接收机、摄像头供电
n 零干扰上电和切换信道,绝对不会干扰其他用户
n 带过热自动保护,防止模块过热损坏
n 带保护功能,忘插天线也不会损坏模块
n 支持OSD配置信道、功率和开关PITMODE模式
n 支持PWM切换信道和开关PITMODE模式
n 可引出按键在机体外调参
n mini数码管显示
发射机参数
n 工作频率:5.8G
n 工作频道:48CH
n 发射功率:25 mW /200 mW /600mW/发射关闭
n 工作电压:DC 6-25V(2-6S)
n 工作电流(12V):140mA(25mW)/250mA(200mW)/300mA(600mW)
n 输出电压:DC 5V(最大1A)
n 天线阻抗:50 欧
n 天线接口:RP-SMA male(外螺纹内针)
n 重量:8克
n 体积:32.5*22.6*7.25 mm

楼主:
图传出厂时是低功率加锁模式,默认通电后发射功率只有25mw和PitMode调节,发射频率也限定在部分频组和部分频率,符合国外国家的使用规范。

    出厂的加锁频率状态,红色为不可用频段。
    解锁后模式及频率全开,如果发现在BF设置后重新插电设置消失,就是图传处于加锁状态,修改的设置不能保存,解锁后设置不会丢。

楼主:
建议厂家在图传上加入MIC,能直接将飞行中电机油门的声音传递发射出来,便于操控者更直观的操控飞行器,以往是接入部分带MIC的摄像头音频,要是遇到没MIC的摄像头就略微不便。

网友:
用过,真的不烧。刚开始用时有点烧脑,帮顶

楼主:
SmartAudio开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