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泡泡老师教程] 飞鱼地面站

楼主(2017-11-17):
飞鱼地面站怎么连接不上,我搞了几天都连不了,用OTG数传连接不上,wifi也连不上,连接失败

网友A:
用数传么???
波特率选择5700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数传么???
波特率选择5700没??

已经选了,57600.不知道是版本不行还是怎样

网友A:
这个数传与电脑成功链接过吗?手机支不支持otg功能,有些手机是不支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数传与电脑成功链接过吗?手机支不支持otg功能,有些手机是不支持的

手机我确认是支持OTG得,因为我插电脑鼠标试过可以控制手机

楼主:
插上OTG数据线手机会自动调出地面站按确认,进去然后按连接跟着显示连接失败,有显示连接已断来,不知道怎么搞得

楼主:
我搞了几天都连接不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机我确认是支持OTG得,因为我插电脑鼠标试过可以控制手机

能不能插U盘?
又这个数传连接电脑是否成功,有显示飞控信息

楼主:
u盘可以用,数传插电脑w7系统可以连接,xp系统连接不了

楼主:
我在百度查过有些人说地面站1.3.6版本连接不了,不知道是不是

网友:
清楚地面站数据,再试试

网友:
收藏了,感谢楼主的无私分享

网友B:
數傳的發射跟接收端 要先刷固件~ 要設定好對接條件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數傳的發射跟接收端 要先刷固件~ 要設定好對接條件一致

上个图看看,我不太懂

网友C:
试过用蓝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过用蓝牙吗

我得不是蓝牙板得,wifi版得,也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得不是蓝牙板得,wifi版得,也不行

如果确定数传已经调好,飞鱼地面站不行就重新换另外一个地面站

网友:
顶贴是一种美德!

网友:
數傳 不是買回來 連飛控跟手機 就可以用的!!!
發射端 跟 接收端   都要先線連地面站進去設定 ~
尤其是 發射端  還要一個 刷寫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