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泡泡老师教程] 250四轴解锁

楼主(2017-11-17):
我的250 四轴(APM)一直飞的很好,坠机一次后,解不了锁了。按照教程重新调试无果,求教!
1

网友A:
先确定飞控正常,特别是罗盘有无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确定飞控正常,特别是罗盘有无问题。

罗盘没有问题,我再看看吧,谢谢你!

网友:
首先在地面站里看看遥控的各个信号情况,然后检查飞控的传感器。罗盘应该和这个关系不大。

网友:
看下地理围栏

楼主:
谢谢各位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