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飞控的问题,请前辈排忧

楼主(2017-11-18):
f3飞控刷了bf固件,连接地面站可以找到端口,也可以连接,但是连接处显示:No dataflash chip found(无闪存芯片)。何解?

网友A:
别管 那是黑盒的flash
多泡论坛啊 好好学英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管 那是黑盒的flash
多泡论坛啊 好好学英文

你确定这项没问题,无法保存配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确定这项没问题,无法保存配置

无法保持配置
1. 固件问题, 有的时候那配置有那选项 但是固件里面没有那功能他就不保存了
2. 你自己设置问题 例如GPS 和sbus 同用一个uart 他不保存

网友:
大部分情况端口冲突引起的,恢复默认应该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