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3D打印哪种材质结实

楼主(2017-11-18):
rt,打算打印一个中心板大约25cmX15cm的四轴机体,轴距约700mm,整重大约4kg,哪种材质结实,不会变形和晃动

网友:
钛合金 金属成形包你满意

网友:
碳纤材质试试

网友:
能热熔打印的可以试试碳纤pla

网友:
这个尺寸还是上cnc碳板吧,fdm打印出来强度总会有点问题,

网友:
700轴距还是碳纤维吧。

网友:
轴距太大不建议打印 直接铝合金或者碳纤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