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小飞机配置

楼主(2017-11-18):
网上搜的F22的图纸,自己稍稍改了下图案然后缩小到原图纸的四分之三大小喷绘,完成后整机长54cm,翼展45cm,就是留给电机和桨的位置太小了,只有9cm。求问这个飞机配多大电机和桨能飞上天。

网友:
9cm最大只能配4寸桨了,而且还得高kv值。置于配什么电机百度下吧,我也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的飞机

做给小孩子玩的,所以配色比较鲜艳

网友B:
1806电机2400KV  12A 电调  5吋桨  3S550 或者 2S800都可以爽飞!

网友:
或者穿越机退役下来的电机电调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1806电机2400KV  12A 电调  5吋桨  3S550 或者 2S800都可以爽飞!

5寸桨塞不进去啊,地方太小了

网友B:
玩模型就讲究个动手,可以用尺子统一画好长短,然后剪短就好了,两边留一点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玩模型就讲究个动手,可以用尺子统一画好长短,然后剪短就好了,两边留一点空间 ...

剪桨吗?没有尝试过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剪桨吗?没有尝试过啊

只要两端剪的长度一样,OK的,提前用尺子量好,画上线

网友C:
1806电机2400KV  12A 电调  5吋桨  3S550 或者 2S800都可以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C:
1806电机2400KV  12A 电调  5吋桨  3S550 或者 2S800都可以爽飞

我本来想放个三叶的3寸或者4寸桨的,看来大家都推荐5寸的,回头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