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四轴的重心位置以及飞控的安装位置对无人机的影响大...

楼主(2017-11-18):
我在DIY一个四轴,但是由于布置上比较特殊,飞控无法安装在四个电机构成的平面上。而且整机重心也比电机平面偏下。想请教一下,飞控不安装在电机平面上对飞行有影响吗?整机重心比电机平面低可以吗?另外,我的飞控和重心都能在整机的垂向中轴线附近(只是位置都比电机平面低)。
TRX6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A:
马达上下10cm 都没问题

网友B:
没什么问题  只要是在四个电机中心就可以  高矮不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会有影响,除非你的飞控很差。
一般来说,只要你机器的震动不是很大,飞控的位置可以相对随意,不要离开 ...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马达上下10cm 都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什么问题  只要是在四个电机中心就可以  高矮不重要

完全没有必要在中心
马达力气够 控制PID调的好 其实在那里都一样
我2台700mm 的电池都在飞机的后端 一个挂着一个背着 主要为了平衡前面的云台

网友:
好东西啊,必须认真学习!!!!

网友:
不用在意,稍微偏点没关系

网友(2018-05-16):
如果重心不在中心位置 电机的负载是不是就不同 导致重的地方的电机先坏 或总推力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