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飞控做y3

楼主(2017-11-18):
有没有人用f3飞控做过y3的,想请教几个问题

网友:
理论上这些飞控都是支持的

网友:
前两个电机转向相反,后面的电机,用舵机控制角度抵消反扭力以此达到平衡

网友A:
固件刷好应该就没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固件刷好应该就没啥问题

你做过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做过吗

naza32见人玩过F3应该不成问题吧

网友:
cc3d 我飞过  目前在挑战apm还没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