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F里的通道串了,怎么改过来?

楼主(2017-11-19):
最近入了一个室内穿越机,室外温度零下35°左右,都不能飞了。。。。
但是调试的时候发现一个特别蛋疼的问题,
现在油门摇杆控制升降舵通道  升降舵摇杆控制副翼通道  副翼摇杆控制油门通道。。。。。
请问怎么能改回来呢? 飞控是有刷NAZE32 接收机是天地飞miniPPM,程序是CF。

请问万能的网友,这个东西怎么破啊!

网友A:
接收器那页 AETR1234 改成TAER1234 或者反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收器那页 AETR1234 改成TAER1234 或者反过来

不对!但是通过你的提示,我找到串口那部分,改了不同的串口,终于正常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对!但是通过你的提示,我找到串口那部分,改了不同的串口,终于正常了! ...

你是怎么改的?

网友:
大哥你住漠河吗?那么冷的天气

网友:
教程里有,克瑞雅——周

网友:
控有木有固定牢靠啊,感觉像是飞控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