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焦摄像头用舵机控制变焦

楼主(2017-11-19):
先准备材料
舵机×1  90度
限位开关×2
把舵机的安装空剪掉,把限位开关线接上,有三个脚,只接常开。
接好后,看是不是按下开关就闭合。
再打上热熔胶
把两个开关用热熔胶粘在舵机两侧,要调整好开关的位置。要舵机转弄可以触发开关
可以完美触发开关就套一个热缩管
再试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帖,赞一个,顶楼主

谢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成一个三挡开关,中间公共极,要好点吧

有这想法不错,但是舵机不好触发三档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趣的分享,等看改良版,谢谢。

谢谢支持,下次我发详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期待下次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期待下次分享

谢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沙发,有没有实际使用测试啊、。

有测试,效果不错,就是体积大了点,我又重新做了个用舵机控制板改的,效果也不错,体积大大减小,下次再发帖

楼主(2019-06-30):
引用 网友E:
这个是用单片机做脉冲信号发射吗

不是,就是用的舵机控制板,改的

网友D(2017-11-19):
沙发,有没有实际使用测试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测试,效果不错,就是体积大了点,我又重新做了个用舵机控制板改的,效果也不错,体积大大减小,下次再 ...

期待下次分享

网友C:
有趣的分享,等看改良版,谢谢。

网友:
顶贴是一种美德!

网友B:
换成一个三挡开关,中间公共极,要好点吧

网友E(2019-06-27):
这个是用单片机做脉冲信号发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