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大家一个问题,华科尔d10的

楼主(2017-11-19):
我的d10不小心弄短路了一个三极管,有哪位模友知道是什么型号的吗?红圈内的那个
谢谢大家

网友A:
返厂吧,这东西太小难搞,不小心又出大问题,今天刚把图传返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返厂吧,这东西太小难搞,不小心又出大问题,今天刚把图传返厂

返厂就算了,哈哈

网友B:
看丝印,网上有卖三极管包的,买一包试试,电压估计不会超过16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丝印,网上有卖三极管包的,买一包试试,电压估计不会超过16伏

烧了。。。哈哈哈,再加上不知道是pnp还是npn 所以不敢轻易的试

网友C:
返厂维修,用不了几个钱,我返厂换单片机才40元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返厂维修,用不了几个钱,我返厂换单片机才40元

那好吧,我的遥控都各种开孔了,哈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好吧,我的遥控都各种开孔了,哈哈哈

单独把主板邮寄过去就行

网友:
找个同型号的模友打开量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