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1-19):
做过三轴的都用什么飞控啊?有用f3做过的吗?

网友:
三轴 大部分主流飞控都支持
你看下F3表格里有没
很早的一些MWC和KK都支持,APM PIX就更支持了。我都试过,入门用kK飞三轴,不带自稳,那酸爽。

网友A:
f3支持 ,bf支持的机架很多的,可以在地面站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f3支持 ,bf支持的机架很多的,可以在地面站看

多指教指教

网友:
很多飞控都支持  像apm   pix这些

网友(2019-02-26):
引用 网友A:
f3支持 ,bf支持的机架很多的,可以在地面站看

请教怎么接线舵机,地面站怎么设置